华硕主板 d5d4维修

楼主(2012-04-13):
华硕主板诊断卡读d5d4 cpu坏 更换ok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不是吧,你发错位置了吧,板卡级维修,,档D4 D5 就是不过内存,CPU集成内存控制器,肯定换CPU能好了,,,类似灌水
同意楼主:
4.7
hjq
同意楼主:
灌水求分的,后面还有呢。

网友:
妳镁锝潒畜生
同意楼主:
同感...好水的、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的经验,要是我就会先换内存了

网友:
不是内存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