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Q-20K开机灯一亮就灭,拔掉打印头就好了

楼主(2012-04-13):
PLQ-20K开机灯一亮就灭,拔掉打印头就好了,但换个打印头还是这样,谁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
开机灯亮一下就灭,就断电了,开关电源也不管用,都不再通电,需要把机器拔掉电源线过十几分钟再开就又是一亮就断电,

网友:
拆下主板,测得SLA7062MB  、SLA7051MB这两个元件的边上各有两个色环电阻,现在阻值都是0,哪位知道这两个元件是起什么作用的的,

网友:
应该是针驱动芯片出现问题,电阻只会烧短路不会短路这两个电阻肯定没问题!

网友:
写错了电阻只会烧断路

网友:
这机器五年上门,没过保就直接送修吧
估计还是电源部分功率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