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4-13):
联想Y330 有待机不触发,3V、5V都有的,
请高手指点啊,谢谢了

请把详细的测试点电压发上来,你做了哪些处理?
如果待机电压正常,开关处电压正常,先软后硬刷个BIOS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数据上来吧,,,

网友:
看看边上的原价有没有坏的

网友:
条件都满足的话,刷个BIOS先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先啊

网友:
查IO,呀,,看开关有没有电压呀,,, 这种问题好多是早期电压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按时序查呀,IO,南桥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联想的机子BIOS爱坏  建议先刷个试试

网友:
查待机时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这个不难,多半为BIOS,联想的很多是,,,,bios

网友:
开关键上面有电压吗??

网友:
查一下EC,要是EC的条件都满足,那还是刷一下BIOS吧

网友:
看电路图啊,啥都没说清楚哦

网友:
只有3V 5V是不行的,想要触发还有很多条件,楼主你都测些什么?

网友:
不要用开机小板,直接把COMS电池拔掉,正常板子就会自动开机显示。不能开机量ACIN ,RTCVCC, ECRST#  BIOS波形。EC南桥晶振,有无进液断线。EC处进液,找不到断线,可以把EC焊下来,刀片刮刮。几乎没有修不好的。

厉害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说呀。

支持 反对

网友:
ec工作条件  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个BIOS就好啦 我试过的

网友:
楼主太草率了把 查EC 南桥 BIOS啊 这些都没查很难帮到你的

网友:
说的这么简单,让人家怎么帮你,诚意啊楼主

网友:
楼主就这么简单说下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