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M570TU 17尺游戏机显卡边边有铁圈,做BGA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4-13):
蓝天M570TU 17尺游戏机显卡边边有铁圈,做BGA要注意什么。我怕温度铁圈会把热量散掉了

我一般不拿掉铁圈。

网友:
不用拿,直接做,我从来都没有拿过,拿掉反而不好做。

网友:
把这个铁圈拿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拿不掉的,可能贴死了

   我拆过的,拿镊子翘起来。

网友:
风枪打到100度   镊子一取就去下来了  稍微用点点力气

网友B:
这个不需要拿,这主要就是一个保护作用,不影响做BGA

网友:
风枪吹吹用镊子慢慢就可以取下来。小心电容别碰掉了。不拿掉也可以不影响座桥。就是取的时候也要小心别碰掉铁圈的同时碰掉电容。

网友:
多打点焊膏风枪吹就下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用风枪 打到100  久吹点 取下来没问题的

网友C:
没有必要去弄它   直接做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拿,这主要就是一个保护作用,不影响做BGA

哥们这个你有做过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去弄它   直接做就好啦

哥们这个你有做过是吧,听说这款是台板的芯片,蓝天把它做成笔记本的了

网友:
晕G92核心放在笔记本上。。汗。。。。

网友:
这个铁框不影响做BGA的,它的用途是用来保护核心晶体的,防止散热片把核心的棱角压掉

网友:
直接做BGA吧,显卡打BGA我打得太多了。显卡就两个重点供电一个GPU一个显存,这两个有了,显卡不亮或者是花屏基本先打GPU,打之前看看32条数据线阻值是否一样。打了BGA再不好,如果是不亮的能显示了但是花屏,条件允许可以重植GPU,或者显存。如果再不好,基本都是不修了,估计都是GPU挂的多。

网友:
这个是起保护芯片四个角的作用...不用拿直接做

网友:
这个贴片是用双面胶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个你有做过是吧,听说这款是台板的芯片,蓝天把它做成笔记本的了

恩  是粘上面保护的     你直接连桥一起取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做BGA的时候,没拿下来,一样做得成功!

网友:
铁圈没有拿下来,换了个显卡OK了。不过做BGA的时候,温度要比普通的高十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