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电路常见电路测试点

楼主(2012-04-13):
不知道液晶屏电路常见电路测试点,现在对屏电路的了解较少,不知道测试点,只知道白屏时测试保险有无5V,其它就不知道了,所以在此请教高手们。
测试点及相对电压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高手们都躲哪里去啦?

网友:
我跟楼主是一样的,不过对屏的电路知道几点,但还未动手修过

网友:
VGH =VGON
VGL=VGOFF
AVDD
VCOM
============
以上4个(还有一些...)是最基本的必备的工作电压参考点.缺一不可.有一项不具备.就不会正常工作(显示) 一般板子上会印有这些字样的.

网友:
同意5楼师傅的说法

网友:
高手都到那里去了,我也想学习学习,怎样修屏电路。

网友:
17寸的京东方 ht170e01-101  voff负5伏 正常吗?

网友:
看看我测的液晶屏所需的电压数据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6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