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P4300W电源3.3V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12-04-13):
一长城电源3.3V只有1.76V,5V电压有5.5V,12V电压有11.35V。3.3V电路见图
从变压器过来的两个二极管在这个电源上是用一个2045CT的MOS管完成。更换了2045CT 431 电容 7500 339 。电阻都查了没有问题现在没头绪了。而且短接绿线后有嘤嘤的声音,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最后连变压器也换了还不行!

网友:
查一7500的8、11脚和相连的推动三极管的电压是否正常,更换一下加速电容。楼主应该说明一下在带负载(一硬盘、一光驱)的情况下,输出电压还是这样吗?

网友:
查Q9和WD2及周围是否坏

网友:
三极管 二极管  电感  电容 先查不行一个一个代换。

网友:
只有一组供电低嘛,你还是上机器试试

网友:
12V低5V高。这电压都不正常。查稳压电路。12V5V正常了再看3.3V

长城电源空载下,12V和5V这个值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几组电压是不是都低,若都低的话查电源的振荡电容。

网友:
3楼的回复是正解,很可能是Q9或wd2损坏。遇上过Q9坏,3.3V输出偏高引发上机保护的。

网友:
应该是Q9 和其外围.

网友:
这些地方都查了,没有什么问题啊。该换的都换了,都不行。就是听不出是哪个元件在响,要是把这个元件找出来就能查到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或者是3.3伏回路有元件软击穿造成局部轻微短路,有条件测一下电流

网友:
按图看那个3v3的反馈哪里会

网友:
估计响声和3.3v低没关系,响声应该查7500b11脚,8脚到三极管这一路的问题,还有主开关管b级这一路。

网友:
继续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