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更换主板后点不亮

楼主(2012-04-13):
一台T61的机器因主板进水,不能修复了,现更换了一块同样的主板,电流上到0.8到0.9A后,就是不显示,CPU为T8100,主板上不插内存可以听到报警声,1-3-3-1的声音,如此是否可以说明CPU没有坏,外接显示器和内屏都不显.会不会还是主板的问题或主板上BIOS不支持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吧,换一条内存试一试

网友:
从定块就行了 啊  ,就怕CPU不兼容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定主板前你难道没有测你的U和内存吗,测下你的U和内存,如果是好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让上家换一片吧

网友:
换块主板吧,我想你定的主板也不是新的,看你这情况有点像是内存不行,或北桥有问题

网友:
BIOS不支持这CPU吧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不是主板不支持你的CPU,你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看来还是再继续换下去看看

网友:
手上的内存是测过的,有很多根内存都试过,就只有CPU没有板试了

网友:
嘿嘿   你这机子应该有点麻烦  先确定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拿个小U升个BIOS就好了。要不就刷个08年以上的BIOS就好了

网友:
哎,如今不是修板子,是问修板子了...
建议LZ把自己认为可能的原因都排除了再说吧

网友:
换块主板吧

网友:
主板的问题吧 换换试试

网友:
确定主板是好的,CPU和内存也要好的哦,可以裸板外接看看显示不,看电流也可以看出,一般要跑到1安以上

网友:
先确定 自己的问题 再怀疑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