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RQ Q2159黑屏

楼主(2012-04-13):
COMPRQ Q2159   开机 到桌面亮一下就黑屏了。指示灯蓝的,说明一切正常,但是就是不亮。也换过别的机器。故障依旧。  而且在开机的时候感觉一闪一闪的。求解决。

网友:
高压或灯管都会出现此类问题,换个灯管测下板子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高压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电容没鼓包,就查灯管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