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只有半个波,到底算不算正常?

楼主(2012-04-13):
修到过很多的主板还有笔记本板,  都见过这种情况。
    当你用示波器测32.768的南桥晶振时, 会发现有的晶振  一只脚有波形,而且波形很漂亮。
  而另外一只脚却没有。  显示无信号。。。。。
      一看到这种问题就纠结了。  到底一只脚有波算不算正常呢?
从学的理论看。 晶振两脚有压差就会起振。 那就应该两脚都有波形啊!
    但是我修过很多板子都是, 最后 一个脚有波也照样能用。
         谁能给讲讲  这是什么情况不????

         拜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正常把

网友:
还真没留意到

网友:
正常的,我遇见过

网友:
不正常的吧。测两个脚都是有波形的

网友:
正常的,本来就是一个强一个弱(弱的是输入信号,强的是输出信号,这里所说的输入输出是相对的。),弱的信号太小可能测不到。

网友:
另一个要调整下示波器才可以看的到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一边大一边小的.

网友:
本来两边就有差别的,我们用的模拟的总是得调一下

网友:
没有波波   正在存钱买波波

网友:
应该是你的示波器没有调好吧

网友:
不正常,晶振两脚必须都有波,虽然波形有差异

网友:
都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