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黑屏

楼主(2012-04-13):
手上有一台acer4736zg笔记本,频繁黑屏,进bios也黑屏.黑屏后键盘灯是亮的.按三个键重启也行.进系统看电影十几分钟。有时几分种就黑屏。黑屏后声音也同样没了。估计主板没工作了。(不是掉电)风扇还在转.按键盘灯没反应. 以为是显卡问题。就bga了显卡。故障同上.请问有修过同样问题的吗。有解决的吗? 别跟我说nec电容问题啊。也别跟我说换显卡就会好啊啊。我看了网上有人换电容换显卡北桥南桥都没好。刷bios不行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供电芯片有问题?手上没得换。想问问大家

网友:
你没说要做显存哦,别的你都说弄了都好不了,唯显存你没说,哈哈

网友:
你外接了没有,看看显示器

网友:
这个机子修过几台,有一部分显卡值了珠就好了。还有一部分换了全新显卡都会黑,换了NEC大电容做了北桥和显存刷了BIOS也会黑,最后只有换板。
不过楼主如果植株好了的话,还要注意散热器,这机子的铜管容易不导热。

网友:
不会是最简单的散热问题吧

网友:
黑屏的时候接外屏试一下

网友:
没工作了风扇为什么还在转呢

网友:
恩    应该外接看看故障    以前遇见做显卡是可以好的

网友:
我想说那个电容,因为我搞好过一台

网友:
换个也很简单

网友:
接外屏试一下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的一样的问题 现在还在解决中 换了全新显卡 重值都试过 不行愁得

网友:
我修过两台都是换了显卡好的,你换过cpu试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自用的也是这样的毛病,动不动就黑啦,清灰好了一个礼拜还是老毛病,看你们说怎么搞都无效,我就直 ...

售后是不能说换只能说修的   如果说换的话按照三包规定又得给你保修2年   别把他们当傻瓜

网友:
我这个刚开始好的     等一会再启动能听到声音不的显示了屏3.3没了2修机

网友:
黑屏后电流还有多少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冷板子第一次开机可以亮几分钟,然后就黑了,再开就不亮了。接外接也也一样。亮的时候电流到1,2黑屏后电流到1点几。换了nec大电容了还是一样。在网上看oe907用四个330和两个227代换,是吗

我上次就用两个330,两个227的换东芝的换的CPU短路,怎么修都修不好。还是用4个330的安全些

网友:
遇到过两台这款机器,一台开机几秒就黑屏,一台掉电,清理风扇后黑屏,修过显卡,换过NEC 大电容,都没有解决问题,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没遇到 过!来涨涨见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