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插上硬盘不亮机,该硬盘该怎样修

楼主(2012-04-13):
插上故障硬盘后,机器一直反复重启,并且不亮。换别的硬盘都可以正常亮机,判断是硬盘问题。但是硬盘通过硬盘盒接到电脑上可以识别到,并且能看到里面的数据。我想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样的硬盘问题该怎样维修。

网友:
不亮?像你说的情况不可能导致机不亮吧,除非硬盘短路了,但这个硬盘明显没有短路

网友:
宏基部分机型开机自检是检测硬盘的   硬盘坏了也会导致不亮

修本子修两年了,这问题我也头次遇到。

网友A:
你这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之遇见不认硬盘的   要不你去升级BIOS试试

网友B:
我虽没遇到这问题,但是我想:你插上硬盘是从硬盘启动进系统的,
而你转接出来,是作为一个外接设备。两者还是有差别的。
起码得先确定你那硬盘的系统没问题吧。

网友:
事实就是这样 我也没搞懂问题出在哪 我换别的硬盘都没问题 可以开机 唯独这个硬盘开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之遇见不认硬盘的   要不你去升级BIOS试试

我不刷BIOS了 想找方法修下这硬盘 实在不行就建议客户更换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虽没遇到这问题,但是我想:你插上硬盘是从硬盘启动进系统的,
而你转接出来,是作为一个外接设备。两者 ...

接上该硬盘 机器是不亮的 就是即使偶尔亮了 重启后也是不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之遇见不认硬盘的   要不你去升级BIOS试试

恩 你查上以在BIOS里面能不能认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你查上以在BIOS里面能不能认到啊

如果偶尔亮机的时候在BIOS里是可以认到硬盘的

网友D:
换个硬盘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硬盘能正常吗

换个硬盘正常亮机

网友:
华硕机器遇到过,换硬盘可以用。但是那个硬盘用不了,刷BIOS 解决!
===
如果不是BIOS程序,不亮机的话,应该负载电流太大。检查5V供电是否有轻微短路。

网友E:
华硕k42的,官网上都有 这个漏洞。
开机卡LOGO。
开机硬盘不过。 嘿嘿,先刷BIOS 其他硬盘可以正常使用,那就不要检查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k42的,官网上都有 这个漏洞。
开机卡LOGO。
开机硬盘不过。 嘿嘿,先刷BIOS 其他硬盘可以正常使用, ...

我这是ACER的机器。。。

网友:
三星的机子有些硬盘坏了也导致不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刷BIOS了 想找方法修下这硬盘 实在不行就建议客户更换硬盘了。

那 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F:
先刷BIOS 吧!   我也感觉应该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刷BIOS 吧!   我也感觉应该是 BIOS的问题

BIOS我今天刷完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另外你的硬盘型号是什么呢,是传统的硬盘,还是SSD,有可能在接口部分供电也许有问题,另外你可以找测试硬盘的软件测试一下硬盘,看看盘有没有问题,还仅仅是供电有问题。
还有,硬盘接口是否有虚焊之类,等

网友:
我给客户换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