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s6520 开机LOGO 花屏

楼主(2012-04-13):
fujitsu s6520 开机LOGO 花屏 花屏重启过后有时候还点不亮...

网友:
显卡问题大点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重新植株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开机运行10几分钟过后 才花屏哟..  温度还有点高..  我估计是不是温度高了引起花屏的。。

网友:
bios看看,不一定是显卡,外接看看

网友:
先把机器拆下来,检查下风扇,处理好散热问题,然后再试一下。

网友:
这个桥不好拆... 我给你们提供一张图片

网友:
这个芯片买不到啊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种FUJITSU芯片不好弄  芯片下面全是那种灰胶

网友:
显卡问题大一点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