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焊接技术问题

楼主(2012-04-13):
看了月饼的焊接基础,想直接回复,但是不能。现在提几个问题:
1,用热风枪吹焊场效应管合适的温度和风速是多少?温度超过多少会算坏场管?
2、吹液晶驱动板上的低压稳压器如1084温度和风速是多少?温度超过多少会损坏?
3、吹小贴片三极管合适的温度和风速是多少?超过多少温度会损坏?
4、手里有几片北桥虚焊的主板(N61芯片,加压即开机),没有BGA机,用热风强能加焊北桥吗?如何操作?北桥、南桥芯片超过多少温度会损坏?
5、拆焊优盘的FLASH芯片,热风枪合适的温度和风速是多少?超过多少温度会损坏FLASH芯片?
6、清洁焊接后的电路板用的洗板水是什么,香蕉水吗?

网友:
你问的温度 热风枪用久了会不准的 要自己在练习中自己感觉  洗板水不是香蕉水 香蕉水的腐蚀性比较强

网友:
热风枪标准温度400度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的详细点,需要实践中慢慢掌握,开始也得有点谱啊,吹这些元件数显的热风枪大致温度,都是400度左右吗,是不是高了点?热风枪温度可调范围100度起,不会都用400多度吧?去电子市场买洗板水,都说不知道,没这个东东。只有瓶装的类似皮具清洁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