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400暗屏。这款机器的灯管可以换吗,带小尾巴,排线那种。

楼主(2012-04-13):
刚接到一台机器,故障是暗屏。换过高压,排线,主板上的保险也正常。外接正常。因找不到这款屏,没换屏。判断是屏灯管问题。但是这款屏的灯管有人换过吗。该怎样换呢?

网友:
其实换灯管很简单,就是要细心

网友:
这很简单的,你要注意一些线就是了

网友A:
量一下送给小尾巴的电压。如果里面最高的只有20V左右,那就不是屏问题。这个是Led屏,从来没见到彻底不亮。

网友:
小尾巴上的最高电压一般为多少正常啊

网友:
最好是拆开来换。不要抽。。。抽的容易返修。。

网友B:
今天刚修了一台,就是主板上保险烧了,仔细看看吧

网友:
这个是led屏             主板屏线接口有一个芯片是管理这个屏的背光的,应该是没工作。  你查查

网友:
还有就是屏上也有一个背光电路

网友:
我也觉得有些屏能修好,但是这方面资料好少

网友:
这个是LED吧!  换屏吧

网友:
没看过这LED的背光完全不亮,不过如果你有这个背光灯条,你直接点下就知道是灯条坏,还是给灯条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C:
可能是那小尾巴的那根屏线又断线吗

网友:
你是小尾巴带扣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那小尾巴的那根屏线又断线吗

我细看了下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修了一台,就是主板上保险烧了,仔细看看吧

保险我看了 确认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送给小尾巴的电压。如果里面最高的只有20V左右,那就不是屏问题。这个是Led屏,从来没见到彻底不亮。

里面最高的只有20V左右?那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送给小尾巴的电压。如果里面最高的只有20V左右,那就不是屏问题。这个是Led屏,从来没见到彻底不亮。

还有我看它有个像高压条的东西难道这个不是高压,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小尾巴很容易断线,先打打通断,确定下!

同意

网友E:
屏的小排线很爱断用表测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小排线很爱断用表测测吧

嗯 我量量看

网友:
特别是折起来那一部分很容易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细看了下没有断线

那你就拆一个一样的屏把灯管和导光板一起换过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拆一个一样的屏把灯管和导光板一起换过来啊

没有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拆一个一样的屏把灯管和导光板一起换过来啊

废屏我找不到哦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啊

网友F:
这个是LED屏的,前几天修到一个LCD屏的,是主板上的F7保险坏了。好像这款机暗屏是通病,此机带蓝牙吗,把蓝牙拆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LED屏的,前几天修到一个LCD屏的,是主板上的F7保险坏了。好像这款机暗屏是通病,此机带蓝牙吗,把蓝 ...

保险我换过了 这机器蓝牙早拆掉了

网友G:
R400 T400屏暗的话 有个通病,就是烧蓝牙, 你把蓝牙拔了看看还屏暗吗 如果不屏暗了的话 就换个蓝牙

网友:
果断换屏了

网友H:
小尾巴 内部 折断  可以飞线

网友I:
之前碰到过,这属于lcd过渡led的产品,检查小排线有没断线,检查主板保险,没问题直接就换屏。(现在LED的暗屏还没人能修得了)。

网友J:
我遇上过,找一块一样的坏屏,把背光对调一下,背光含LED灯的,弄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R400 T400屏暗的话 有个通病,就是烧蓝牙, 你把蓝牙拔了看看还屏暗吗 如果不屏暗了的话 就换个蓝牙

我拆开屏看了 它没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遇上过,找一块一样的坏屏,把背光对调一下,背光含LED灯的,弄过几个,

嗯 我还没拆过这款屏 如果是屏问题一般直接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碰到过,这属于lcd过渡led的产品,检查小排线有没断线,检查主板保险,没问题直接就换屏。(现在LED的暗 ...

我查看了下都没问题 换屏的话现在暂时找不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尾巴 内部 折断  可以飞线

以后我飞线试试看

网友:
led背光,led灯不易坏,升压部分正常的情况下,注意下棕色排线

网友:
查供电,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
要先测量20V供电

网友:
这是LED的吧。不是灯管的。如果是LED的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查查高压板上有20V没有

网友:
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这种屏有一般改就高压,换个LCD的屏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棕色排线是做什么的。

led灯好像分了5组,用于调节亮度。排线适用于连接着五组led灯的,这个易折断

网友K:
这个是LED屏,灯管很少坏的,你改查下线路,屏主供电,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LED屏,灯管很少坏的,你改查下线路,屏主供电,开启电压

这个没有灯管的

网友:
应该跟其他的查不多!

网友(2014-07-08):
你这是LED灯,灯管不会坏的,找别的问题吧

网友:
很少看见不两的

网友:
LZ还是量一量保险两边的电压正常不,有时候保险量是通的但过不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