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6s-s3怪现象

楼主(2012-04-13):
修道一块ga-m56s-s3主板,,,刚开始主板不跑马,,,心想是技嘉板通病bios坏了,,然后从网上下了一个BIOS刷进去后主板就跑马了,,满心欢喜啊,,马上又有一个客户拿一块显卡来修,,我就顺便用那块板点了,,,一上电,,又不跑马了,,当时以为是显卡引起的不跑马,就没管它,,,就去修显卡了,,吧显卡修了以后再用那块板试,还是不跑马,,,换一块板,显卡就亮了,,然后又去刷一个BIOS,,主板又可以了。。妈的,,重复刷了N多版本,,还是一个鸟样,,,纠结啊,,但每次刷了都能管几个小时到一天,,然后又坏,,,伤不起啊,各位大侠指点哈,,不甚感激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B:
换个芯片在刷

网友C:
清理一下显卡插槽.

网友D:
换个BIOS芯片再刷,另外注意一下CPU

网友E:
遇见过联想品牌机的这样,我反复刷了两次,最后直接换的bios

网友:
BIOS新片是焊下来刷的吗?我也有一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遇见过联想品牌机的这样,我反复刷了两次,最后直接换的bios

换了以后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BIOS芯片再刷,另外注意一下CPU

cpu?我换了几个cpu试了的,,结果是一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理一下显卡插槽.

怎么和显卡插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看看

行,,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芯片在刷

行,,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以后问题解决了没?

j解决了,必须的

网友:
换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