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坏了,不会跑码,郁闷的一天

楼主(2012-04-13):
今天测试卡坏了,不会跑码,灯也不正常,拿起以前早期的测试卡,四个灯都是供电的。我晕,没有复位时钟。。傻掉,插上去个个板都四个灯亮,都FF,这样修个鸟。。真不知道以前的这种测试卡是怎么用过来的,到底是怎么修板的。疑惑中。。

网友(点评):
复位灯在数码灯的边上

网友:
通电跑线路就是!!!

网友:
纠结这个问题干什么    买个号点的卡就行了

网友:
没有能跑得起来的板子??跑马卡坏了??

网友:
现在10来块的诊断卡都很差的,对新的主板根本没有用。要买20多块的那种好的。

网友:
基地 15元的 就不错了 两边都带显示,!我刚买了 1 个

网友:
我的43元

网友A:
买的都是4位测试卡,丢过好几张,有时在主机上忘记拿下来,送客户了

网友:
修板忘拿,我都不知送出几个了

网友:
这个卡应该是有复位的,。你不会看罢了。

网友:
严重怀疑 你的 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都是4位测试卡,丢过好几张,有时在主机上忘记拿下来,送客户了

很正常呀!有的时候帮客户免费测机器,结果亏了一张卡。

网友:
   有了这个卡 只是为了提高维修效率...  当初没有卡的时候,当然全是靠自己去检查去量测。

网友:
我们都是用的45的代码卡   十几元的    很多版都不支持

网友:
我的奇冠4位诊断卡,从一开始跟师傅那会就开始一直用了

网友:
复位灯应该是第二个数码管的小数点

网友:
基地的卡  丢了N多了`
伤心啊`
哈``

网友:
   十块钱买个新的就好 了

网友:
慢慢来,看懂主板结构一个一个地方去测

网友:
买一个中文的测试卡,35元可以看到上五级的代码呢!杭州站就有呢!

网友:
与其善必先利其器  使用好点工具可以减轻你的工作量 提高效率

网友:
     我用的是8元 还不一样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爱送一般是试完机后就忘了拔了  所以只能用8元的

网友:
这个急不得的

网友:
这种复位灯在数码管上的吧

网友:
昨天才送出一张卡,今天一早刚开门顾客给送回来了~~哈

网友:
这个质量差点了,用就用好的,误判一块主板,损失比卡贵

网友:
今天同事的诊断卡也坏了 不跑码  你用烙铁把那些针脚加焊下试试   他的好使了   希望你的也能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