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怎么解1802报错啊?

楼主(2012-04-13):
怎么样用U盘解1802报错 具体步骤是哪些 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
没用过,一般都用DOS解的吧

网友:
什么机子包这样错啊

网友A:
1802不拔网卡的话不知道能不能U盘启动,我们一般是拔网卡,U盘进DOS,运行1802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2不拔网卡的话不知道能不能U盘启动,我们一般是拔网卡,U盘进DOS,运行1802就可以了

说的真详细,还附加了程序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
U盘进DOS,运行JMP1802

网友:
谢谢楼主的程序  但是在DOS下运行了还是没解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