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还掉电一例

楼主(2012-04-13):
收了一台崭新的e43a,开机掉电,电流停在1.05a掉电,
怀疑有短路的,因为电流不像别的机器,一点一点上去的,而是开机就1.05a,持续几秒掉电。
不上内存也是这样,电流也一样
开始测北桥上的一个电容两端为0欧,以为北桥坏了,进了一个换上

补充内容 (2012-4-13 10:42):
现在有新的进展了,我用万用表碰时钟晶振后,电流回掉到0.6A,而且,如果万用表一直放在晶振上后会一直不掉电,拿走5秒就掉电。

刚才查了一下pg。

进入EC it8502的第72脚的hwpg有3v电压。是不是说明各路电压都正常呢。
在ec的20脚有发给北桥和南桥3V的ecpwrok。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262的第47脚clk_en#为0V,是不是正常?

补充内容 (2012-4-14 15:01):
pcirst有,发往北桥和显卡的plt-rst也有,北桥到cpu的没办法测,上假负载,瞬间掉电,测不到。cpu的c1是复位对的300多

补充内容 (2012-4-15 09:30):
h-ADS#是不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

补充内容 (2012-4-15 20:34):
刷BIOS。换北桥。都无果。现在怎么办啊。换显卡,还是南桥?

网友:
感觉吧  你这机子应该还不是北桥的问题   应该还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cpup的powrgd电压1.05V正常吗?

对,查这个,今天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子,就是这个电压没出来,最后找到1.05到一个供电芯片,把芯片拿起来焊下就OK了

网友A:
但是各个电源管理芯片都返回了pwrgd信号给ec了。我现在看看复位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楼主多少钱收的啊,什么配置呢?

网友B:
看看CPU IC有没有发出PWRGD给85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CPU IC有没有发出PWRGD给8502

没有给ec,这个机子的pwrgd发出后给了北桥和南桥,有3v电压

网友C:
修到过1.8V电压产生的一个电容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1.8V电压产生的一个电容坏的

坏了应该就没有1.8v输出了吧?我这个电压都有输出

网友:
clk_en#为0V是正常的

网友:
后端电路可能有短路 查看下各个电感的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电压值是否都正常    CPU  VID组合等等条件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D:
PCIRST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RST有没有?

pcirst有,发往北桥和显卡的plt-rst也有,北桥到cpu的没办法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但是各个电源管理芯片都返回了pwrgd信号给ec了。我现在看看复位信号是不是正常

是吧   如果都正常在马可能会掉电呢

网友:
h-ADS#是不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吧   如果都正常在马可能会掉电呢

是不是肯定一有组电压不正常?
不过我测的那几组电压都有啊。CPU的1.1V。内存1.5V。3V,5V,1.05V.都有啊

网友:
查下CPU的供电  就那个1.05V的

网友:
clk_en#为0V是正常的 我想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换南桥前先换晶振和振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