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战神版 怪现象 大家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2-04-13):
今天收到一张 盈通AN5战神版的主板,故障是 上双核CPU的时候开机不到2秒钟就掉电,上单核CPU可以点亮,不知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下,急急急急急急急 谢谢
cpu
掉电

网友:
加焊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
先加焊电源管理芯片不行换 CPU核心供电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要不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
AMD的机器很蛋疼的,遇到好多纠结的问题

网友:
电流不够还是BIOS不支持?这个得实验。还有VID是否出错。

网友:
桥虚焊吧。。猜的,有过NF4的不认5000,能上3000,焊完后客户没找回来,应该是好了

网友:
我没有配到amd的只碰到英特尔的,只能上单核上双核就不亮,后来刷bios好了

网友:
刷bios行不行,不行就看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遇上AMD的板子,上4200+以下都可以,上4400+以上的U,过了内存自检就卡死机。

网友:
先易后难 先刷 BIOS 再做桥吧 这种毛病 桥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