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复HP 4416S开机不显

楼主(2012-04-13):
    近日接修一台HP 4416S笔记本,用可调电源一看,心中暗喜,又是北桥问题,和客户讲好价收下,说好第二天来取。忙好手上的活,拆下4416S主板,直接干北桥,为了降低返修,取下后植球,上去后傻眼了,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在0.9不动,那个郁闷啊,重做一次,通电0.1,开机都没反应了。和客户沟通后,买了测试北桥(没有向客户加价)一到手马上用有铅温度做BGA,测试电流在1.1-1.3上下重复跳动,心都凉了,难道测试芯片不好,还好一起也买了片全新的,准备再换芯片,做BGA228度要取芯片的时候,发现锡球没有化,一不做二不休,用无铅温度重做一下,仔细观察锡球融化芯片下沉,冷却后主板测试OK。明明买芯片的时候还特意问了下说测试是有铅的,看来干活还是要仔细观察啊

有铅无铅差别不大,到温度的时候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北桥最好不要重植。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有缺陷的北桥 小风枪稍微吹吹都能亮机  重直没多大意义

网友:
你说那用风枪吹,才不靠谱。

风枪吹要很强大技术

网友:
这个我也时直接加焊,一般加焊不成功是因为有胶造成的!

网友A:
说得对 我也遇到过 有胶的 不好整 弄不好 还会把板搞坏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台机器  刚接到不触发

网友:
北桥也丛植。这样风险太大了吧

网友:
有胶的出胶了,我基本都是出胶后上BGA成功率会高点

网友B:
为什么不观察一下呢?有铅球无铅很容易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 我也遇到过 有胶的 不好整 弄不好 还会把板搞坏

这种胶用脱胶剂很快的,3-4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观察一下呢?有铅球无铅很容易看的。

问过卖芯片的,说是有铅的

网友:
这样的芯片都是无铅的。

网友:
我有铅的芯片还是按无铅的温度做的  看到 化了  就关掉

网友:
北桥还是尽量不重新植球吧    一般加焊下就OK了

网友:
用风枪吹判断是否北桥问题。客户肯换最好换了。不然就加焊

网友:
学习了~~~

qazzymppl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 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无论谁的话都不靠谱 凡是买回来的桥全部用自己的有铅锡珠植球 这样BGA心里才有数 免的爆

网友:
现在我也有个机器一样的问题,也打算干北桥呢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北桥的呢?是经验吗?

网友(2012-05-13):
一般直接加焊

网友:
加焊会返修的

网友:
用有铅的有保障,我就有一次桥爆了。。

网友:
无铅和有铅的一看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感觉加焊就好 重置风险太大了!

网友:
管它有铅无铅 芯片拿来抹上助焊剂用风枪先吹一遍

网友:
北桥 一般加焊就好的很少重做

网友:
呵呵。。能搞好。确定问题就好了啊。。

网友:
加焊北桥,一般都没有问题,没有必要重新植珠

网友:
无铅的看上去比有铅 更暗些
有铅的都是亮闪闪的

网友(2014-11-08):
直接加焊就OK了 省时省力

网友:
除胶很难吗?我都是用热风枪调到300来度。边吹边用镊子推就可以除掉了。不要用很尖的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