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装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4-13):
有台海尔C600笔记本,摔过,本来是独立显卡的板子,后来换了块集成显卡的主板,装上去,不插电池能通电,装上电池,开机无反应,高手能告诉我,哪里不对??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查充电线路部分了,,!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吧

网友:
怎么没有人说 因为摔过 很有可能把电池摔坏了啊

网友:
先看看电池有没有坏,坏了的话就查充电电路,也有可能是IO

网友:
直接修,充电IC和电感,电池也要确定是好的

网友:
不用说了,直接刷BIOS会好,以前在海尔售后的时候看别人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