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M97电源板的工作原理!急!

楼主(2012-04-13):
附图求其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确实如4楼所说,次级整流输出绕组是错误的。

网友:
买本书好好 看看吧,,

网友:
这个电路包括启动电路、振荡电路、反馈电路、过流保护电路、稳压电路等,学维修要学好基本电路,各种复杂的电路也是由基本电路组成的,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网友:
这图次级有错误.

请问大哥 错误在那里,谢谢

网友:
楼主 这是最简单的液晶板电源板 电路图了    不知楼主是爱好维修还是学过 要是学过 自己回去看笔记  电路基础 和电路组成部分  去   多看看吧  没事拿万用表实际跑跑    看十次 不如 实际操作一次

网友: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次级电路,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
这个图是不是这样划看看芯片内部PDF就知道,这样看就说画错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不用看什么芯片的PDF了吧,常识性错误!

网友:
图是我在网上找的,正确与否因为我的电路知识实在是不敢恭维所以无从判断。谢谢各位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