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410温控器的说明书+软件

楼主(2012-04-13):
发现坛子里有不少朋友还在热忠于DIY个性BGA的朋友,有的用的是PC410温控器,但不一定都有说明书,所以特别将PDF档的说明书上传论坛,如果有重复的,请删贴!
附带PC端的控制软件

网友(点评):
我买了两次的PC410,厂家都给说明书啊,不给说明书的,是不是山寨版。

网友:
我今天买了个PC410,不知道报警怎么接,看图是11  12 接线柱,我直接接小喇叭没声音。是不是我接错了?

网友:
报警输出 AL1 只是继电器开关输出吧  只是起到开关作用  如果要想让报警喇叭有声音的话 应该

要串联个喇叭的工作电压的  说明书上有说明的
原文是------报警输出AL1继电器触点容量为2A/250VAC

网友:
我看了型号是PC410/L/R/R/0是固态继电器输出,所以接成双向可控硅控制后温度上不去。不知道可以改变输出模式吧

网友(点评):
厂家定了,应该不可以改变的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买的 固态继电器输出的,需要加装模块才能改的

网友:
14 15接线柱接的开始按键是按下去能锁住的吗?我装的按下去通手松开不通的那种温度上不去,手按住不放可以上去

网友:
不但配套的表有说明书,厂家的网站也有免费的说明书下载。
而且,这个说明书论坛好像早就发过了吧?

网友:
软件在哪?只有说明书

网友:
不好意思  软件没发上来  现在补发

网友:
我的PC410在保持阶段的温度和设置的温度差近10度正常吗?我设置60度,实际温度到60度后保持在62度-65度,偶尔还能到70度,这不正常吧

网友:
现在温度已经好了,就是外接开始按钮不行,按开始后曲线可以运行但温度上不去,RUN灯闪,把14 15短接后按PC410的面板RUN PROG开始曲线升温正常,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和你风抢的功率 风抢内风扇的转数 K型电偶的探测位置有关系的
如果你是买的带通讯的PC410,在16 17脚上加个K型电偶,将探头放到芯片和PCB中间,配合上面的PC端软件 来查看实际的温度 看温度的上下波动有多大,太大会影响焊接,甚至损坏芯片,如上图中的红色曲线部分,波动不大,而且在焊接段(5-6段,有的设置为第5段为焊接时间段)刚好略大于锡头球的熔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

注:上图中的曲线是本人制作改装的 三温BGA的实际曲线。绿色曲线是风枪内部自带的测温线的测试温度,但波动很大的。
红色部分是在调试的时候,16 17脚(2号输入端)的温度采集。可以看出最高温度是在236度,个人觉得这个温度已经让无铅的锡球充分熔化。

网友:
温度我已经解决了,现在是启动按钮的接法,好像要用那种可以锁住的启动按钮吗?我现在直接端接14 15用PC410面板控制的

网友:
14 15的功能  需要配合P410表内的功能设置里的
在机器内设置为开机自动启动曲线的,那14 15脚就可以起到开机后 手动启动曲线的功能  然后面板上的 RUN键可以配合起到 暂停和继续曲线的功能

如果在机器内设置为 开机不自动启动曲线的  那么只有在14 15脚闭合的状态下  才能用RUN键来启动、暂停、继续曲线的功能

网友:
如果是 带曲线的 想要在PC端软件来控制PC410的,比如从410表读取曲线设置、下载数据到410、用软件来看实际的曲线情况、启动、停止曲线 等等功能。就必须在14 15脚闭合的状态下才能和410连线。也就是说必须将表内设置为开机不自动启动曲线

网友:
谢谢指点,我找找看有这选项吧

网友:
设置后保存不了,又还原到出厂了

网友:
选run   Hold保存后又回到了第一项idLE,

网友:
如果新表买来 ,一般默认的都是开机(上电)不自动启动曲线的吧,所以想要设置或是启动曲线,必须14 15脚闭合,
只有在 14 15脚闭合的状态下,才能对表进行设置和操作

网友:
14  15脚已经用导线连通了,PC410面板可以开起曲线,到内部设置不能保存,请问你是单独接的开始按钮启动曲线的吗

网友:
如果你是想保存曲线设置的话  说明书上有介绍的啊

网友:
流程是 410的面板上的PTN窗口 为当前曲线编号 如果是1 就是1号曲线
然后在14 15脚短接的情况下  按面板的  SET PROG键 进入曲线参数菜单,r1表示第1段的 斜率(度/秒)用上下键调整参数,按PAR SET键进入下一参数的代码和参数的调整 L1 表示第1段想到到达的温度 用上下键调整参数,按PAR SET键进入下一参数的代码和参数的调整 d1表示第1段运行的时间(秒)同样按PAR SET键进入 第2段、第3段。。。。。。直到你想要结束的那一段,将该段的rX(X表示相应的段数)也就是斜率设置为 END   就完成了  等待16秒 自动退出曲线设置

网友:
如果想修改2号曲线  只要在14 15脚短接的情况下  按PTN键 选择相应的曲线号  然后重复上面的流程  就可以了
如果和 PC端软件联线的话  操作就简单很多  只需要选择好 曲线号,在软件内设置相应的数值  然后按下载数据到PC410 按钮 就可以完成

网友:
支持,小小白最漂亮了。这算不算是灌水

网友:
我是真想要啊。可是为什么就是不给我下载呢。急要啊。

网友:
多谢!找到了.试试好不好用.

网友(2012-05-14):
请问你升级你的BGA焊台时,换的上加热升降支架在那里买的,我也弄一个

网友A:
上加热升降支架不建议购买成品,因为价格比较高,违背了DIY的精神

可以找废品站的有显微镜的齿条组,改装下,或是直接用螺杆+螺母+电机 做成电动的 不会超过2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加热升降支架不建议购买成品,因为价格比较高,违背了DIY的精神

可以找废品站的有显微镜的齿条组,改 ...

我知道上加热支架很贵,但是没这么容易找得到显微镜的齿轮条了,我没见这种机载构造,也不会改,螺杆加螺母电机更没见过,请问你的那个是用什么做的,还是买的,我也买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上加热支架很贵,但是没这么容易找得到显微镜的齿轮条了,我没见这种机载构造,也不会改,螺杆加螺母电 ...

你可以在交易网站搜索下“DIY BGA” 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交易网站搜索下“DIY BGA” 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你具体在那里买的,能否告诉一下,因为我现在就差这么一个上加热支架了,其它都好了,没有好的上加热架不方便效率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