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成功的案例

楼主(2012-04-13):
事件:
北桥牺牲了
过程:
一块仁宝的板,接上可调电源0.02,查待机电压正常,于是触发,跑到0.23就掉电,重复几次,有时能到0.45不掉电,有时到0.45又掉电,无意中发现压一下桥会有变化,于是装上CPU假负载,打阻值,发现有几个无穷大,用手按北桥又会正常,边上有一块一样的板对比了一下,确定了是空焊。
接下来就是加焊啦,经过喜哥指点,要先烤一下,把主板的水分去掉,前几段曲线跑得都没问题,第五段没过多久,听到了响声,弹出个电容,马上按停止,冷却后的结果,大家来看看吧。
结论:
一定要多烤烤,烤烤更健康
今天第一次见识到了传说中的爆桥。。。求安慰,求高人分析一下不爆桥的方法

网友:
没用过那种BGA 这边用的是X4P 到220多度几乎都能拿下来
仁宝的待机应该在0。006-0。008左右啊。怎么会这么高?
修得多就不爆了
熟能生巧,楼主多修几块板就有经验了。
都5档了还继续啊?到5就可以熄火了。
.. 技术进步了撒
发生这种事也算是好事,起码你见过爆桥了。。。

网友:
还真的没有见过爆桥的,只见过把桥做挂的,但是重新摘下来植珠一般都OK的!
这是进水机还是怎么形成的,不是进水机,打开预热,直接加热就行了,还真没见过会爆桥的。

网友:
中午放在车里太阳晒一个小时就干了
真有水分烤时间短了没用。

网友:
桥受潮了吧

网友:
上部温度低点,下部温度要高

网友:
头一次听说!也是头一次看到呢!把握温度和时间!

网友:
你做桥的时候没掌握好温度吧,你那珠子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无铅。
无铅的
现在的新板都是无铅的了,这是没做过的桥肯定是无铅。如果做做过,也不会爆了
这版肯定是无铅的啦

网友: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基本都搞坏。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强人

网友:
还是你厉害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楼主暴强!!!

网友:
前两天做坏了2个M-27,同样情况

网友:
我的台子,很少搞坏呀。

网友(点评):
那就是有咯

网友:
机器不行,  好机器放上去根本不用管,只要你把温区不要搞错,有铅和无铅区分开,做个桥都是小Kiss 了。预祝你下次成功。

网友:
做BGA机台的商家,高兴死了,开始打他们的广告了

网友:
你看看你喜哥他们焊是多少度,可能是你温度没有控制好,有铅的温度在上下190左右就容了,无铅的在上下250左右就容了,如果再高那就得像你现在那样了。你可以先烤板然后板子架好,不放上面的风嘴开三温区让他加热一下到190左右关机,把肋焊膏涂上,把BGA上也涂一点儿就不容易爆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手

网友:
我都是把桥用铝箔贴起来。之前也经常吹爆,贴起来后从来没爆过。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学费是要慢慢来交的

网友:
这个话很经典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板子起包了 没遇到桥起包的

网友:
  哈哈  重新植桥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桥已经坏了,不过,25元一斤
这个重新植怕也解决不到问题吧?

网友:
主要还是板子和芯片干燥的不够 水汽高温外溢

网友:
北桥肿瘤了吗,没短的话压一压说不准还能用

网友:
只要还是板子和芯片干燥不够 水汽高温外溢

网友:
上风嘴高点,风量小点,过程盯着点...

网友:
你是不是温度调高了呀,或者你阻焊剂在桥上没有擦干净

网友:
看到楼主的遭遇 就想气了上月吹坏的显卡   鼓包了  唉

网友:
你是不是温度弄高了,我现在用测温线,很少爆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