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qq電腦啟動得好慢

楼主(2012-04-13):
用win xp 一開電腦會啟動qq,可能導致開機慢,
怎樣可以開機不會啟動qq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用360优化一下 QQ设置里有个开机自启选项 关掉也可以

网友:
照2楼说的做就好了。

网友:
在QQ设置里面,就是在好友那下面有安全,查找,消息管理前面那里就个设置,打开设置后就会看到一个最上面/开机时自己启动QQ,你把前面的√去掉就OK了

网友:
以上都正解,还有一法: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去掉前面的钩就OK啦

网友:
360卫士和金山卫士下一个,开机加速里钩掉就行了,楼上说的那个办法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