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花屏后不显

楼主(2012-04-13):
开机后,到了滚动条那里花屏然后不显,提示没有信号,拔下显卡到别的机子试,没驱动是可以用的,驱动了以后就和前面的情况一样了,高手们,这是显卡的什么问题啊,要怎么做呢

网友:
把显卡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是做维修的,直接加焊显卡,如果不是,直接更换,

网友:
显卡加焊再看看

网友:
换一个吧,加焊治标不治本

网友:
没有驱动就可以用,你先把GPU加焊一下,可能就对了

网友(2012-08-30):
我的那台机子就这种就这种情况  开机花屏 然后屏就不亮了

网友:
GPU虚焊了!用风枪加焊一下(不过加焊也用不了多久,建议换过一个)

网友:
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2012-10-23):
BAG直接加焊   不过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换一块显卡芯片

网友:
如果显卡新的话可以修修,旧的话就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GPU加焊
显卡大大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