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各种供电

楼主(2012-04-13):
主板各种供电,小弟总结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多多指教!
1,内存供电:SDRAM是3.3v。DDR是2.5v供电和上拉电压1.25v。DDR2是1.8v和上拉0.9v!DDR3是1.5v和0.75!
2,cpu供电1.2v,内核供电是0.8375~1.6v
3,南桥是5v,3.3v,1.8v,1.2v,1.5v
4,I/O是3.3v
5,时钟是3.3v或2.5v
6,bios是3.3v
7,声卡是3.3v和5v
8,串口芯片是5v,+12v和-12v
9,并口是5v
10,网卡芯片是3.3v
11,PCI是12v,-12v,5v,3.3v
12,PCI-E是12v和3.3v
13,AGP是-12v,5v,3.3v或1.5v
14,USB是5v
15,PS/2是5v
注:有的5v和3.3v是待机电压!

网友:
再详细一点点

网友:
早就知道了。

网友:
怎么个再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我分享个。

网友A:
ddr3是1.5v供电,别搞错哦。和ddr2不一样

网友B:
DDR2和DDR3不一样,DDR3是1.5V,0.75V和SPD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是1.5v供电,别搞错哦。和ddr2不一样

哦哦!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2和DDR3不一样,DDR3是1.5V,0.75V和SPD3.3V.

谢谢了啊!

网友C:
我是新手电压是知道了,但是就是找不到测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电压是知道了,但是就是找不到测量点。

测试点啊!那得再就跑线了!测场管源极的电压,如果分上下场管的话,那就测上管源极,下管漏极!内存的上拉电压得测那个多端稳压器的第四脚!总之就是得找到元器件!好好跑电路,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D:
I/O有5V供电  型号不同而已 3.3 V和 5V会有不同的  还会有模拟电压 5V 和电池电压的3.3  还有5VSB还有  3.3SB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有5V供电  型号不同而已 3.3 V和 5V会有不同的  还会有模拟电压 5V 和电池电压的3.3  还有5VSB还有  3.3 ...

嗯嗯!5v有5vsb ,5vdual,还有5v vcc!

网友:
好东西,对新手比较有用。

网友:
多谢整理  资料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