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液晶显示器屏线为什么拔不下来

楼主(2012-04-14):
已经遇到2台,屏线没有卡扣,就是纹丝不动,拔不下来,不知何故?昨天的一台是方正科技 Q7C3 17寸。

网友(点评):
遇到过难拔的,用点力,慢慢的拔了下来

网友:
没有拔不掉的屏线,能按上就能拔下来。

网友:
好像还没有遇见过拔不下来的屏线,慢慢的一点点往外拔!!!

网友:
可能屏线上面粘胶了。

网友:
嗯,只是难拔一点,有的屏线两边有卡子,有的的打了胶,慢慢拔总会拔下来的。

网友:
有的屏线下面是有东西粘住的,屏线两边总有一边拔的下来

网友:
有的上面打胶了 。酒精洗下就可以 拔出来乐 。

网友:
上照片,我们帮你看一下。

网友(点评):
已经修好拿走了。

网友:
修好了汇报一下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屏线下有双面胶吧。

网友:
下面有双面胶,把胶弄分开用点力就能拔下来了!

网友:
两侧有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