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脱落是什么意思!我的惠普TX2500又不行了,

楼主(2012-04-14):
我昨天拆开来显卡和散热片接触不是很紧密可以推动铜片但是显卡散热器旁边没有螺丝固定散热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在加个铜片不就行了 或者换个厚的

网友:
加个铜片弄点硅脂就好了

网友:
在加个不好吧,这样散热不好吧,

你懂吗?

网友A:
只有找合适的铜片加上去,这个TX2500的发热量相当大。没有办法。

网友:
要不就找那个硅脂垫 厚点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找合适的铜片加上去,这个TX2500的发热量相当大。没有办法。

不需要换芯片吗?换个BGA有用吗

网友B:
尽量使用铜片,那样散热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使用铜片,那样散热会好些

换个BGA呢?

网友:
换基地的BGA吧 你的BGA不行

网友:
最好是换厚的铜片!

网友:
铜片垫要注意、以前有些机器垫高了会导致会导致铜管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换芯片吗换芯片有用吗

不用换芯片呀,我们都是重新植珠的。

网友:
铜片  硅脂垫都行

网友:
多弄点东西  不就OK

网友:
我严重怀疑楼主是否是维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