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图纸中的特殊符号!!!!

楼主(2012-04-14):
如上图中的黑圈中的字母表示什么意思?没有上件吗?下边图中是不是类似华硕中的电压换名节点,方便断开用的吗?但我在板中找到相关节点,不是可以断开的那种。只是能在板上找到图纸中的标号,但没有实际节点,望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网友(点评):
应该是通用点,元件可以通用互换

网友:
     在图纸上没有见过

网友:
没有用的东西吧

网友:
谢谢  很好

jz1875 -10

网友:
是不是做为关键测试点用的?

网友:
谁能解释一下, 我也看到了,不太明白

网友:
看不明白,好想和其它维修信息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
期待高手做出解释。。。

网友:
没有遇到过,谁能解释下

网友:
可以断开的,不过要用刀割才行

网友:
有的地方好像是没有零件    遇见过

网友:
无铅的意思?

网友:
这个也在研究但也没搞清楚是什么,没认识有纬创工厂的人

网友:
没仔细的看过 大部分都掠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