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风扇不转,求助!

楼主(2012-04-14):
IBM  R30的笔记本,开始故障是开机有锁!拆机观察,BIOS电池有腐蚀迹象,更换电池后重新设置BIOS,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风扇不转!只在刚开机时风扇运转,等快进系统时几不转了……本人刚接触笔记本!请老师傅指教!

网友:
改风扇就行了

网友:
要达到一定的温度风扇才会转的,开机时转表示风扇正常。

已经很烫了,后面就一直不转的!

网友:
是的同意

网友:
要换新的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没达到

网友A:
属于正常范围的 ,只有达到一定温度,风扇才会开始工作

网友:
改毛的风扇 笔记本风扇只有CPU U  热了才会转的 。。。。。。 楼主用测温软件 测下温度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属于正常范围的 ,只有达到一定温度,风扇才会开始工作

谢谢,感觉很烫了,还是不转 !

网友:
楼主不放心可以接USB5V改他常转

网友:
开机转不转啊

网友:
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你先把温度和压力升上去试试看,如果还不转的话就是线路问题了。

网友:
IBM风扇可以改直转吗    不会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