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求助 板号KALG0 la-4494p

楼主(2012-04-14):
DDR3 内存
CPU :T4500
集显加独立
北桥 AC82GM45
显卡 N10M-GE1-S
南桥 AF82801IBM

=========  是台返修。

最早故障;能上电,内存不过,测试内存无复位。 加旱北桥,亮机。
没想到用了1个月,再次返修。
修的时候,因为没取下CPU 取下内存上电0.56
以为没过内存,再次加旱北桥。无果,换北桥芯片。 当时测试内存复位已经有了。今天休息,在我印象里。是1.02V 还是1.2V。  正常应该1.5V 。
换了北桥后,电流跳变  0.01-0.3-0.5-.0.72 觉得是新换的桥,因为不怪北桥问题了。 上CPU假负载,测试地址线和 数据线,阻止全正常。上电的时候就塄住了。 没上CPU 也是0.72。。。我当时无语、测试PG 。1.02 正常。 南桥发出的复位也是1点几V 正常!供电也正常,论坛上说 怪CPU 后面那个NEC大电容,但是那电容不好取下来,而且供电正常。电容塑料壳被我吹掉了。里面像个芯片,我就没取了。我觉得不怪那个。 而且返修的时候,上电0.56现在0.72。
(在中间,我叫我们做BGA的师傅叫他给我加旱北桥,他给我加旱成显卡了。 郁闷死。。)
内存是DDR3的 我的假负载大点插不进去。就没测试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
反正现在知道机器已经不好修了。  维修的成功率也大大降低了。

希望有修过同样问题的给我点提示。

补充内容 (2012-4-15 23:01):
修好了。 我没换电容,仔细想想,换个CPU 就亮了。  我顿时被INTEL坑到了,太相信Intel的CPU了。

网友(点评):
把电容换了 或者加2电容测试下

网友(点评):
那你怎么想到要换CPU呢?

网友:
修机最怕修成这种不可控状态。。。各种纠结啊

网友:
NEC的电容你得注意 坏的话会造成时显时不显 有时不跑u

网友:
修不了,就叫客户买板吧。

网友:
只能这样说了  哦买噶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修不了,就换板算了,免得搞的自己头疼

网友:
学习了同意楼上

德克蓄电池 -2 加两分。。正好给扣掉。。

网友:
修成这样基本也就结束了,再修没什么意义。

网友:
貌似被楼主问题扩大化了。还是先把电容补好再说。用6个330的就行。不好焊哦,一定要把CPU拿下来哦。

网友:
换板好了。这么折腾修好的板也不稳定

网友:
这家的产品就电容爱坏。

网友:
代价大酒换板吧  多累啊

网友:
上次也接到一台东芝机子,用电池正常不管怎么用都不会有问题除电池用完,但如果用电源置配器就死机,用电源置配器充满电不接置配器的情况下又可以正常,电池正常用的情况下接上电源过一下就死,后来换掉NEC电容就正常,兄弟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电容

网友:
这CPU坏的不多。有些机子雷坏的爱坏U。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排除简单的有可能的,就会少走玩路了,走弯路得吸收教训,水平才会提高

网友:
我上次的机器,是硬盘不过,换了硬盘,不行!换内存不行,最后怀疑主板,研究半天,寻思试试是不是U的问题,一换好了,系统装上了嗖嗖的

网友:
你把NEC大电容最好换了  你那个样子会出问题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 这样的板子。问题是打开 网页 屏幕有时会不显示,

网友(2014-07-05):
我吃鸡等待吧   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