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2-1005AX 开机报错和装不起系统求助

楼主(2012-04-14):
HP Pavilion dv2-1005AX开机出现以下提示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dated
ERROR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Read Error
F1 to Resume or F10 To goto setup
F10进BIOS回复出厂值不行
原BIOS为F.07 已经刷成F.27 问题同样
按F1进不了系统
联系统HP在线工程师,说是这是系统配置出问题,硬件问题可能性很小,多半是系统问题,让重装系统
结果HP这个本本不能GHOST 一GHOST定会兰屏
用HP正版WIN7家庭安装系统,重启后出现以下提示:
Windows failed to start. A recent hardware or software change might be the cause.
To fix the problem:
1. Insert your Windows installation disc and restart the computer.
2. Choose your language settings and click next.
3. Click "repair your computer"
换其它版本问题同样,PE下用工具装也是一样,用NT6在硬盘上装也是一样的.
换成XP装,
使用硬盘版雨林木风 WinXP SP3 安装版 YS8.0,在DOS下安装,卡在Please wait while setup copies files to your hard disk一小进也不动,硬盘灯
在闪
在PE下用工具装,会自动退出
已经测试内存无问题
MHDD扫描全盘无坏道红绿点
分区早分过几次了.
求助........
怎么解决,大神请提思路.

网友:
设置下硬盘模式再装,进BIOS设置那个ACHI和IDE的那个,有的机器设置ACHI就蓝屏

网友:
那就好纠结了

网友:
这个情况可能要做下南桥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的话就做南桥

网友:
上次就碰到一台HP的笔记本,只能装WIN7,装XP,GHOST完,一装就蓝屏.BIOS中不能设置硬盘模式.在什么地方见过说可以用软件更改ACHI为IDE属性.

网友:
最新发现,有时能装上系统,不过多开几次又兰屏了,系统坏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把硬盘拆下来到别的机器上装好。在认硬件前装回本来的机器中。不知这个 对这台机器是否有效

网友:
换内存 跟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