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冠K8T800CL BIOS

楼主(2012-04-14):
       刚买了编程器,手上有块联冠K8T800CL 板上PCI槽上有8T800CL 字样,PCB上有K8T/M800CA V1.01,没有别的型号字样,跑C1,C0,就把BIOS读出,然后在写入SST 9VF040,修好后不跑C1,C0了,但提示插入软盘升级BIOS,,,,,,,,,,下了,华硕,精英,V星,技嘉,很多版本,都不行,,,,,,,在网上找到跟实物一样的图片,说是联冠.
   望大家帮忙....

网友:
K8T800+VT8237+IO:83697+BIOS:sst 39vf040

刷别的BIOS跑22

网友:
C1 C0你咋知道就是bios不好呢~!查下供电撒~!

网友:
之前跑C1,C0后来发现断线了,补线后正常了,就提示插入软盘.......

网友:
你找找和北桥、南桥、IO一样的BIOS试试。看看呀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LZ先换根内存。

网友:
应该先查找线路、北桥、南桥等看看。

网友:
一般先查完电路后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