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lk板子是通病吗?

楼主(2012-04-14):
不跑马,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也刷了,桥还没有做,不过感觉不是桥的问题,求高手说说是什么问题啊,怎么才可以把故障解决呢?

网友A:
细心。
排查&排除

网友(点评):
同意饼哥,你看复位都全麻? 最起码PLTRST#,PCIRST#,IDERST#...

网友B:
仔细看看板子的每个地方 看看是否有进液  腐烂过

网友C:
查一下寻址,搞不好就让你查出某个空焊了

网友:
看了,就是找不出来故障在哪里!我感觉我应该看的都已经看了,但是条件都满足啊,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要加焊做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板子的每个地方 看看是否有进液  腐烂过

没有,都看过了,完整的不能再完整了 现在都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寻址,搞不好就让你查出某个空焊了

郁闷死了,两个板子都修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细心。
排查&排除

饼哥,今天又看了,远来时南桥没有发出PG给CPU,可是根据时序这样不符合啊,什么原因啊!还有今天去跑线,可是跑着跑着就到板层里了,这下头真的大了,救急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今天又看了,远来时南桥没有发出PG给CPU,可是根据时序这样不符合啊,什么原因啊!还有今天去跑线, ...

估计是PG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