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10C开机瞬间掉电求助。

楼主(2012-04-14):
一台清华同方的K410C开机瞬间掉电,上电时测各点电压都已经出来。转换电压也出来了。BIOS刷过,现在无思路了,求思路。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或者后继电压有的没出来

网友:
有短路的吧...

网友:
看看强制加电怎么样,如果能加电则说明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掉电则说明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