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单板机、单片机

楼主(2012-04-14):
有时候想学习下单片机,但搞不清楚单板机与单片机关系   (PC=电脑)对吧?

网友:
买书来看吧!
单片机:简单点说就是单芯片MCU,就是在单一芯片上集成处理器、通讯处理、I/O、存储器、模拟转换器件等,与通用处理器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像通用CPU那样单一的数值计算功能。
单板机:这个词快淘汰了,就是把CPU、接口电路等集成在一张卡上,通俗意义中PC并不算是单板机,虽然其实和单板机定义比较吻合。
其实把单片机放到电路板上,完成功能,这个板就能成为单板机。也即,单一板卡能完成计算机控制任务。
越说越糊涂!
还是学吧!
单片机最经典的就是8051了,也就是MCS-51系列单片机,它的指令系统至今仍然是8位乃至16系统的主流,当然还有PIC系列,这是和51系列完全不同的架构的单片机,扯远了。就学51系统吧,虽然他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被ARM代替(ARM其实不是芯片的名称,是公司名称,ARM的RISC处理器才是产品),有事,明天再来。

网友:
学习了,经常接触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有点陌生

网友:
我来说说PC、单板机、单片机、PLC的区别吧:
PC是Personal Computer的缩写,意为个人计算机,这个概念出现比较早了,目前是与小型机、大型机、服务器、专用网络终端(如兼容VT100)相区别的个人用、公司办公用计算机。这类计算机的特点是体积小,功能比较整齐划一。
单片机是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的缩写,是一类MCU(Micro Controller Unit,微控制器)的简称,如楼上所说就是在单一芯片上集成处理器、通讯处理、I/O、存储器、模拟转换器件等(早期的单片机集成度不高,目前日益高度整合),可以简单地看作是高度浓缩版PC。当然就计算能力而言,与PC相距甚远,单片机属于术业有专攻,有极强的针对性。
单板机这个词在国内出现于Z80、PC1500的年代,先于单片机,目前这个概念使用得少多了。单板机是一类单片机电路板,由于它浓缩的不够,稍显烦杂,要把独立的单片机、接口电路、ADC、DAC等集成在一块PCB上,它比较强调整机的概念。
PLC是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的缩写,意为可编程控制器。PLC本质是一类建立在MCU基础上的成品单板机,它有专门的操作系统,而且这个系统内核、客户界面各家都不相同。由于在编程方面,所有PLC虽然都支持梯形图,但编程语言则是百花齐放。所以一些国际组织也力图制定标准,规范编程语言,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还不理想。

网友:
学工控维修。是从PLC入手还是从单片机入手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学PLC 维修,1.你就得具备基本电子电路知识。特别是开关电源,  电源故障的比率较高,PLC 的电源都 是模块化的。  2,维修PLC ,不光要过硬的电子电路基础,还有就是能看懂常见如OMRON, 三菱,台达
KENKEYCE  等PLC  的编程指令,及梯形图。 3,还有就是各编程软件的使用,  因为即使你把PLC 硬件修好了,  断电状态下, 程式也会丢掉。很多厂商,特别是台资,PLC写好程式后,不带程式卡。只有靠自已把程式写进PLC ,   这还关联到部分厂商对原始PLC 程式的加密, 你还得费尽心思去解密。
   以上只是个人愚见

网友:
学修工控,只能从单片机入手;学做工程,最好从PLC开始,上手快。

网友:
学工控好难。最主要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工控设备。难得碰到一两次,也因为自己没有经验没有修上,每天都要修电脑,也拿不错更多的时间学习。看来修工控只是我的水中月, 镜中花了

网友:
嗯,的确,机遇是大家进入工控维修行业的最大问题

网友: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网友A:
大侠们都说得差不多了,我就不再吓摆了。
说下学单片机:
步骤我觉得这样合适:最开始要学习“数字电子电路基础”,再学习“mcs-51”,同时学习C,(c是C++的子集,不学VC),学C的目的是锻炼对程序算法的概念,最后学ARM,用ARM实践。
最核心的就应该是“MCS-51单片机原理”和“C语言”,这两个学好了,学ARM就简单了。这两个学好了,PLC算个球!
再说PLC:
应该先学习“电力拖动”也就是继电器控制系统,学习这个对PLC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PLC的由来,这个学好了,PLC就简单了,两者的区别就是“并行”和“串行”的概念。到这里80%的小工程你都能搞定了,如果想干大工程,那就去吧 C&C++ 学习好,再了解“现场总线”的概念,你就具备了干PLC大工程的基础了。学习PLC当然首选西门子S7—200系列PLC了,这个学好了,就学S7-300/400。虽然都是西门子的东西,但区别大了去了,可以说一点点相似性都没有。等你学到这个阶段,你就明白了。西门子的东西学好了,日系的PLC都不在话下了。
再啰嗦下,学PLC,不学“组态软件”那等于不学,“组态软件”为何就不啰嗦了,等你学PLC的时候你就东了!

网友(点评):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比如搞一些像三极管的工作原里来讲一下,或来一个简单线路图的实例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们都说得差不多了,我就不再吓摆了。
说下学单片机:
步骤我觉得这样合适:最开始要学习“数字电子电 ...

说得很详细,学习了,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来积累了

网友B:
单片机可以先下载KEIL+PROTEUS来模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可以先下载KEIL+PROTEUS来模拟学习!

谢谢,不懂的还要请教你

网友:
工控的话最难就是没有资料了,网上也查不到任何信息。 如果是是PC部分还好,和作电脑一样。但如果是变频器呀什么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侠们都说得差不多了,我就不再吓摆了。
说下学单片机:
步骤我觉得这样合适:最开始要学习“数字电子电 ...

这位大佬,有没有合适的的书介绍?我看到书店有本《我爱单片机》内容似不错

网友:
单片机大家没必要想那么复杂,多是接触计算机的行业的电脑原理该多熟悉吧?其实单片机就是一台简单电脑。

网友D:
常用的51,52芯片集成我的硬盘。内存,CPU.还有外接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佬,有没有合适的的书介绍?我看到书店有本《我爱单片机》内容似不错

不建议你买这本书,我看过,一般吧,只是很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用的51,52芯片集成我的硬盘。内存,CPU.还有外接显示屏

兄弟,你这话让我觉得很乱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