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17E 通电绿灯常亮 按键没反应

楼主(2012-04-14):
机型:三星 G17E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后绿灯常亮,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机器不亮。
维修过程:拆机测量 电源板输出5V 15V输出正常,驱动板1.8V 3.3V也是正常的,初步怀疑是MCU不良,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驱动板哪里出问题了?别提换板,压根就找不到这种板,买了一块机型一样的,但屏接口不对,我的是软屏线。

网友(点评):
按键没问题的话,就换通用板

网友(点评):
自己慢慢飞线把

网友:
估计这样很难确定问题出在那,要找出问题才能修啊,你都不确定问题在那!

网友:
灯管高压板都是好的吗?

网友:
会不会是主IC不良

网友:
  问题确定是在驱动板上吗? 可以换个MCU试试  实在不行应该可以改个驱动板压、

网友:
同意楼上···改驱动板···成本也不高··

网友:
是不是主控的事。

网友:
多是MCU的事,找块通用板呗

网友:
按键没问题?驱动板电压正常?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是好的。按键板也是好的。现在就是驱动板死机了

网友:
哪位朋友有这个MCU啊?我出钱买

网友:
你刷下程序试试!是不是程序引起的不开机啊!

网友:
用通用板啊

网友:
按键坏了,一换就好,刚刚修了一台。

网友:
程序问题刷MCU

网友:
从写MCU数据。部分数据部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刷个MCU程序试试

网友:
先刷机,如不行就改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明显就是 MCU不对嘛  ,实在不行万能驱动板可以 的呀

网友:
  去淘宝上好像有卖的

网友:
三星的不是MCU 和那个存储芯片最喜欢出问题吗,看有没有MCU啊,换个试试啊。

网友:
花这么大的神气修这种机器,直接换个通板不就得了?
把屏线一起换掉,一共要几个钱?
有程序,你有工具写吗?

如果是专业开店的,要讲究效率,除非你是业余爱好。

网友:
电压都正常 用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