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50G硬盘不认盘,电机转,如何修理?

楼主(2012-04-14):
     希捷ST3250520AS硬盘, 版号100406937REV B,开机BIOS不认硬盘,WINPE也不认,但是电机转,请问各位高手该故障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电机转只能代表供电正常撒    换其他电脑上试试

网友:
数据线换了没有,固件。

网友:
是固件门盘吧。

网友:
板 固件   查看看吧

网友:
如果 是固件门的,在UDMA上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如果不是,那就看是什么问题了。这个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看是那一块了。如果可以,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点评):
请说一下UDMA的具体做法.

网友:
更换数据线后,换到其他电脑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换机器的问题,你要学会用MHDD检测硬盘。

网友:
楼上的真搞笑,硬盘都认不出来,还用MHDD。我这有几块硬盘,插上去电脑都变慢了,BIOS和自检画面都慢,BIOS里也认不硬盘,进PE也认不到。还有一块硬盘,不知道哪里短路,插上根本开不了机,,郁闷。

网友(点评):
语气不对 罗工技术很高 。。。

网友:
不知道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盘体中磁头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是否认盘,都可以用MHDD检测,请不要搞笑。

网友(点评):
罗工您好!当不认盘时,如何用MHDD检测.敬请指导一下.我也有4块320G的希捷,这几天正在为此发愁.

网友:
那我的盘电机转动也很正常,BIOS认不到,进MHDD也没有,,三块盘都这样,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MHDD 不认 要用PC 300 修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认盘,都可以用MHDD检测,请不要搞笑。

哦。也许是我遇到的盘少,加上手里几块网吧盘,都是BIOS不认,进MHDD也不认的,插上硬盘后连电脑自检也慢了。经验太少,不要见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也许是我遇到的盘少,加上手里几块网吧盘,都是BIOS不认,进MHDD也不认的,插上硬盘后连电脑自检也慢 ...

MHDD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判断故障,没有哪个专业人士,用BIOS去判断硬盘故障的。

网友C:
MHDD也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听转的声音正不正常

网友:
不要动不动拿UDMA出来,那家伙不是谁个都有的神器,其实DIY用一个COM线也可以搞定通病类,有时会搞成前好后坏就别怪我哟!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了

网友:
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A:
进MHDD首先看指示灯,如果,指示灯全亮或者全不亮,就表示完全没有找到盘,也就是说,板是坏的。如果,只是BUSY一个灯亮,就表示已经找到盘了,在找板的信息,找完板的信息就会找固件信息,如果,BUSY一直亮,不能就绪,就要取板看板信息,来判断是板的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MHDD也检测不到硬盘。

不是看是否检测到,是要看指示灯,通过指示灯来判断什么坏了,就像主板诊断卡一样,不能点亮的主板,也能检测出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MHDD首先看指示灯,如果,指示灯全亮或者全不亮,就表示完全没有找到盘,也就是说,板是坏的。如果,只 ...

现在问题又扩大了。一个盘开机时发出嘀嘀嘀的叫声,还有一个进了MHDD后提示:Selected disk does not exist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网友:
磁头坏了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是一样的盘,求助。。

网友:
我这里也有块希捷500G的12带盘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找不到硬盘,找不到硬盘的时候MHDD也找不到
找到的时候一切正常,MHDD也能找到!
这是哪里的故障?
不是主板和数据线问题,我都已经换过!
拆下板以后发现触点也没有氧化!!

网友D(2012-05-28):
引用 网友A:
进MHDD首先看指示灯,如果,指示灯全亮或者全不亮,就表示完全没有找到盘,也就是说,板是坏的。如果,只 ...

请问罗工,用系统盘自带的MHDD 检测,您说的进MHDD首先看指示灯这个是指硬盘指示灯吗?我是初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罗工,用系统盘自带的MHDD 检测,您说的进MHDD首先看指示灯这个是指硬盘指示灯吗?我是初学

硬盘上面能有什么指示灯呀。
MHDD进去以后,最上面一排,不是有指示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上面能有什么指示灯呀。
MHDD进去以后,最上面一排,不是有指示灯吗?

以为是机箱上的硬盘指示灯,原来说的软件里面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硬盘磁头是不是得进无尘空间修?请教罗工?

网友:
请教一下,用驱动盘自带的MHDD软件,但连软件也进不了,提示出错,就跟23楼的一样,请问要如何用MHDD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