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MOS管无电压是否表示坏

楼主(2012-04-14):
新手,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MOS管 NPN  的主板通电情况下,三个脚无电压,是不是这条电路有问题,在这个MOS管之上的某个元件坏了,也会使下面这个MOS管的电压为O。是不是这样。
(感觉把MOS都拆下来量太麻烦了,其中有一个都粘在主板铜片上了,死活吹不下来。把主板都吹焦了。呜呜呜..这个MOS管就是内存条槽和24针槽中间的那几个MOS管。。)

还有一个问题,跑线这条线,怎么样跑啊。

网友:
三个脚都没有电,肯定不正常了。顺着MOS管向上一级级的查吧。

网友:
从来没有修过没有电路图的主板,紧张!

维修过有图的,应该不会紧张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内存电脑5V电压正常不呢?

网友:
是不是没接好四口电源线

网友:
在线测电阻就能初步判断管子好坏,阻值不正常才用拆下来测的。

网友:
MOS管三个脚都没有电压,沿走向往上的查电压,哪里有断路了?

网友:
MOS管三个脚都没有电肯定不正常就查上级啊

网友:
都没电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会吧?用万用表先打三个脚对地的阻值,跑线不就是先用肉眼跟着线赶,走夹层的就找大概的点,表喇叭叫了就找到了。大哥,你能把你的主板型号或图片贴出来吗,啥没有砸帮忙。。。。

网友:
学习下,补充一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现在努力学基础

网友:
没碰到过 弄好了,来说说

网友:
三个脚都没有电,肯定不正常了。顺着MOS管向上一级级的查吧

网友:
用万用表先打三个脚对地的阻值

网友(2014-11-22):
一定有电压的吧,没电压说明断路了,击穿就开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