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铅做桥是不是返修比较少

楼主(2012-04-14):
有铅的熔点比无铅的要高?你们一般造桥是不是按照本来板子本来的铅来做?感觉桥动动过好容易过后又虚悍,你们一般做完桥日后会不会返修?怎么做bga 好像出厂时那样好啊?

网友:
无铅的返修低。

网友:
你的说法不正确!无铅硬度大,浸润性差,附着力差,可靠性也差。无铅焊锡在近几年内还难于赶上63有铅焊锡的性能。

网友:
我还以为无铅的不容易开焊呢

网友(点评):
主要是因为铅有毒,重金属污染,找的无铅替代方案。并非是有铅焊锡性能不好。

网友:
哦,这才是真正原因,学习了

网友A:
张老,那是无铅的好还是有铅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那是无铅的好还是有铅的好了?

军事和要求高可靠的领域至今还是无法抛弃有铅焊接。你说从性能上那个好?!

大量民用的为避免铅污染已经全部改无铅,但是使用期间脱焊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为大众健康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单纯用好与不好来评论未免太简单化了。

网友(点评):
所谓的虚焊 究竟是芯片内部虚焊还是芯片和PCB板连接的锡珠虚焊呢?

网友:
从性能和可靠性来看,有铅或者含银焊锡是首选;从环保看,则是另外一码事。而且,工艺水准一直提升不上,无铅问题多多,从桥芯片和显卡芯片近年来的故障率居高不下就可以看出。

网友:
看来有铅焊接跟无铅焊接是各有优点,各有缺点的。

网友:
就是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啊   重新植珠最好选择有铅的锡球   速度快而且容易点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有铅的 那样不容易焊报废....除非是返修过几次的了才换无铅的.....

网友B:
个人觉得有铅的熔点高些,不容易焊好,并不是比有铅差,因为要环保,所有技术上要高些,现在的显卡容易虚汗,其实我倒认为是性能和热量导致的,本质来说是芯片坏了,给他点温度,还能撑几天,说到底还是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点评):
倒底是有铅熔点高还是无铅熔点高?

网友:
个人感觉有铅的熔点低些,流动性好,浸润也不错,好焊一些,关键是焊点光亮,比无铅的结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有铅的熔点高些,不容易焊好,并不是比有铅差,因为要环保,所有技术上要高些,现在的显卡容易虚汗 ...

不好意思,写错了,当然是无铅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