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N17C/B 开机提示输入 BIOS 密码

楼主(2012-04-14):
刚收到一台 SONY VGN-N17C/B的机器   开机提示输入 BIOS密码
进BIOS也提示输入   反正一定要输入密码
双核的机器   用论坛上那个算号器试过  不行
在论坛上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BIOS
不过我也没有编程器
请问基地的兄弟  谁可以搞?  如果可以搞  收费多少?
或者谁可以帮忙提供下解决办法
老是遇到BIOS这方面的问题就麻烦
没编程器的兄弟  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也收了一台带BIOS密码的东芝本,至今未解开,方法是有,没工具啊,郁闷,求简单的,比如短路的这种简单方法,高手师傅指教

东芝的密码好弄,刷BIOS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都便宜卖我吧...

网友:
SONY的没特须的密码芯片,刷个BIOS就可以解决了。2楼的也是,东芝刷刷BIOS就可以去掉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