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小件维修

楼主(2012-04-14):
今天有时间,拿个丢那N久的6100集显坏主板来试,结果是点不亮,检测卡显示屏都没显示。量了一下主板供电管没发现有明显击穿,于是重新试一下,结果竟然点亮了,心里是那个喜呀。
因没接硬盘所以关机,键盘和硬盘一起接上,又不亮。拔掉键盘,又能点亮,以为键盘有问题换一个还是一样,这下心里有个数了,直接把键盘接口的贴片电容全部拆了,试机一切OK。

网友:
这种问题到是没碰到过,学习。
应该是KB控制器干扰了EC的backlight on信号的输出

网友(2012-10-07):
不是很懂,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用故障诊断卡一插,应该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简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