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10CBIOS块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2-04-14):
有个方正T5810C的本,IO 和BIOS块都有人动过,图纸上的是29C020  板上安的是39VF040  从网上下的BIOS是512K的,这个原板上安的是哪个块呀?  39VF040 能用吗?512k 的软件能写进29C020里吗?

网友:
这两个块的供电一样? 我测的一脚是3V

网友:
现在成了奇怪的问题了,用39V040 写好BIOS后能点亮机器了,开了有两三次,成了开机不亮了,开机跑DE ,在写BIOS 头两三次,开机正常,后来也成跑DE了,不知道是哪的事了

网友:
BIOS 型号不对,还是北桥也有问题? 为什么写BIOS 就能好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