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直流电 什么是交流电

楼主(2012-04-14):
什么是直流电什么是交流电

网友:
DC是直流,AC是交流。

网友:
你家里的220V是交流 经过整流就变直流了!

网友:
简单点说,目前你要修板子,直流基本上没有太大危害,但交流你可得注意,有一定危险性。
直流,一般正常只要不是高压包,你都可以用手去碰,但交流多高你最好都不要直接用手去碰

网友:
初中的教科书里有啊

网友:
市电就是交流电,电器供电就是直流电,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呵呵

网友:
直流电(Direct Current,简称DC),是指方向和时间不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但电流大小可能不固定,而产生波形。又称恒定电流。所通过的电路称直流电路,是由直流电源和电阻构成的闭合导电回路。
      交流电alternating current ,简称为AC。发明者是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1856—1943)。交流电也称“交变电流”,简称“交流”。一般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或电流。它的最基本的形式是正弦电流。我国交流电供电的标准频率规定为50赫兹,日本等国家为60赫兹。交流电随时间变化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同表现形式的交流电其应用范围和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网友:
听君一句话 胜读一天书啊

网友:
直流电:幅度大小和正负方向不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电压信号。
交流电:幅度大小和正负方向都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电压信号。起始电压为零

网友:
学习中 受教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