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LE-V2主板开机跑00,REST排针1。62V,触发正常,诊断卡复位灯常,it8721fio

楼主(2012-04-14):
华硕M4N68T-LE-V2主板开机跑00,REST排针1。62V,触发正常,诊断卡复位灯常
亮。上假负载测得如下:
VTT电压:1.2V正常
VDDA电压:2。50正常
PG电压:1。5正常
复位:1。6V正常
核心电压:1。10正常
时钟:0。0V
PCI A14南桥SB:3。3正常
    A15复位:3。3正常
    B16时钟:0。67不正常(偏低)
REST排针1。62V不正常
按以上看就是PCI B16时钟和REST排针电压不正常,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一下。

大哥你得跑线啊 复位针被拉低 肯定不正常

网友:
没有遇见这种故障,帮顶

网友A:
又是单桥板子。先做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单桥板子。先做桥吧

晕,直接做桥,你牛B

网友:
RESET排针跑一下线..看是什么拉底了

网友:
网卡八脚芯片待机电压和PCI16不正常,时钟和和桥坏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板,有个问题一直没整明白,主板复位条件是 各供电都正常 时钟芯片发了各路时钟 信号,才有复位,一直以来 都以为 只要测得CPU有复位 CPU PG 正常  诊断卡上的RST 灯显示正常 就判断,全板时钟复位,正常  可经常还是会碰到,一些,什么,PCIE 没时钟  BIOS 无时钟 但诊断卡上的RST 灯显示复位正常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只要,CPU 收到时钟信号,就会完成全板复位,不存在说,有一二个没有收有时钟信号,全板复位就不正常

网友:
你这个按照不跑码来修!!!!

网友C:
AM3的没怎么修过。
AM2的话还要查HT总线电压VLDT,1.2V左右。而且AM2的VTT不是1.2V,只有内存供电的一半,大约0.9V
不过现在PG、复位都有了,HT供电应该有了。
查BIOS有没有片选、刷BIOS试试

网友:
量一下排针有没有跑到时IO旁的822排阻,华硕的822小排阻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板,有个问题一直没整明白,主板复位条件是 各供电都正常 时钟芯片发了各路时钟 信号, ...

今天在次加焊南桥,是深度的加焊,现在测CPU复位1.8V,PCI复位3.3V,IDE复位5V,都正常了,PCIB16脚由原来的0.67V升到1.67V,也正常了,但是还是跑00,现在想不通了,CPU复位都出来了,为什么还不跑码,碰到铁板了!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M3的没怎么修过。
AM2的话还要查HT总线电压VLDT,1.2V左右。而且AM2的VTT不是1.2V,只有内存供电的一半, ...

,VTT电压用假负载测是1.2V,今天天刷了一下BIOS,型号是EN25F80 八角的,这个八角的片选是哪个脚现在还在查。

网友:
我直接就做桥 一般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VTT电压用假负载测是1.2V,今天天刷了一下BIOS,型号是EN25F80 八角的,这个八角的片选是哪个脚现在还在 ...

1 2 5 6脚 打值500左右,若有上拉电阻 先取下电阻打,

网友:
在论坛上找到了一份M4N68T的主板点位图,参考其REST电路,查出OQ3的G,D级已经短路了,其S级接的一个电阻OR8也变为2。2M欧,因为点位图里没有这个OR8的阻值是多少没有标,现在不知道如何换这个电阻。

网友:
找大小相同,的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顶上

网友:
是桥时钟,振晶问题要更换,振晶两脚小电容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研究下主板点位图。  不是难事。

网友:
RSTCON 这个信号应该有问题!

网友:
确实很奇怪啊~!

网友(2012-05-25):
今天我正好遇到这块主板和你的反应一模一样,我用热风枪吹了一下I/O  IT8721F后就可以点亮

网友:
楼主干桥吧!这款板子挺容易虚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