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王破无线密码

楼主(2012-04-14):
       用feeding bottle 破解无线密码,用的是wep加密。差不多一个小时,data数值达到100多万,但IVS只有200.在网上查了一下,只有当IVS达到一万多的时候,还有机会破掉密码。想请教各位,为什么IVS上升会这么慢。另能破解WPA加密的密码吗?谢谢了

网友:
IVS数值低 是客户端连接路由器,但是没流量
data数值高,表示信号好
至于破解WPA加密除非遇见 123456 那种超简单的,否则就算是人家的路由器不关机,时刻让你抓包,但是破解的几率很是N低的,密码的算法在那摆着,你的密码词典能有多大,除非你弄个“深蓝”样的那种家伙。
还是放弃那个卡皇什么的吧。毕竟那都是几年以前的东西了,现在无线加密的有几个是wep模式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现在基本都是WPA加密的了。进路由器设置,默认就是W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