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改高压的问题

楼主(2012-04-14):
我这里有块高压板,对应的针脚是1和2-VCC5V,3和4-GND,5-ON\OFF,6-Brightness,7-Volume,8-Mute,高压条上Vin我接1和2,On我接5,GND我接3和4,应该是接对了,但是屏幕灯管不亮,灯管单独接就可以点亮。

请问这个事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改高压条 都是 12V 的 啊  。12v   开关 。地线 就可以了 啊  。

网友:
高压板都是12v以上供电,你得怎么5v

网友A:
一楼说的没错,改三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说的没错,改三根线就可以了。

都找不到12V,只能找到15V,接上可以显示,但是很快有烧焦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