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求助

楼主(2012-04-14):
(图片)

网友:
隐形高手帮帮我吧  给点思路

网友:
我在线等阿  等到晚上12点

网友:
好像不过内存  示波器打波形 要确定故障啊

网友:
测CPU复位信号

网友:
查下始终复位     在看下之前的桥做好没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  查下时钟  复位有无

网友:
看桥做好没  没做好  重做遍

网友:
想问一下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可以寄过电路图给我。QQ:28651593

网友:
电压应该不是问题。如果是双通道,确认槽没有问题就不用换槽了,直接是量测北桥DDR部分电路的信号就行了,输入的CLK,REF,主要供电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