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方正T5800D不开机,换了全新EC后更加奇怪了。

楼主(2012-04-14):
13:31 2012-04-11
客户:
机型:颐和T5800D
配置:SIS北桥  SIS962ua  PC87591E-VPC101
故障:不触发,待机0.01,按开机键没反应。
检修:拆机见板,测开机键有电压,按键时,EC的PWRSW有反应,但送往南桥的PWRBTN始终没有电压。
          此板待机时,有3.3V,没5V。3.3V给EC供电,按开机键后,5V也没有,任何反应都没有。
          根据电路图得知,正常情况下,EC得到触发信号后,会产生ON3  0N5信号,会让1631产生3V 5V  12V。
           可此机始终没有ON3 ON5输出。
          刷下载的BIOS,无果。
          查EC的供电正常、始终32.768波形正常,复位也有电压。
          更换EC,全新的,型号一模一样。待机变成0.008,开机后电流0.04,3.3V,5V、12V都有了,但其他电压没有。
          其他电压需要南桥发出PWRON-信号,才会产生。

           而南桥必须先得到EC的PWRBTN-,才会产生PWRON-。
           再次测量触发后,EC的确把PWRBTN-电压拉高了。但是有没有一个变低的触发信号,就不好测量了。如果人为的把PWRBTN-拉低一下,南桥还是会发出PWRON-的,整机电流会升到1A左右,诊断卡会跑到D1。

           看来是EC的问题了。

网友:
论坛里搜索了一下,都说这个EC里面有程序,即使新的也未必能用。
这下可好,我还买了两片呢!

网友:
把网卡吹下来试一下

网友:
网卡摘了,故障依旧。
换了另一片全新的EC,根本没有待机电流了。
再换回第一片,有了。
看来就是EC的问题。

只能换原板的EC了。